wincc里无法增加RECIPE怎么回事?

楼主(2007-06-12):
WINCC,原来做了3个配方,我现在想创建更多,我想把原来的SAVE AS然后修改保存就好了,为什么不可以?WINCC新手,请指教!

网友A:
不清楚您用Wincc什么功能制作的配方?用户归档做的?请您具体描述一下。

楼主:
就是用户归档

网友A:
您是不是超过了用户归档授权规定的变量数了呢

楼主:
谢谢!这我倒不清楚,这个变量数可以更改吗?

楼主(2007-07-16):
再顶一下.还有我们的电脑重启时,WINCC自动启动,到CCUstACV.exe(73%)就停住了,过一段时间弹出个提示说什么2分钟超时啥的,如果点击OK将继续等但就是完成不了,如果点击CANCEL,画面就出来了,但是我感觉这个不是100%正常运行.请各位指教!

网友B:
重装系统、软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