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

楼主(2007-06-12):
我 有一ABB触么屏.开关电源修复后
上电显示后 同时碰触两个触么点后黑屏.
再次 加电不显示
.
请问 个位高手 是那部分 出了问题 ?

网友A:
1那先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有吗?是多少?在看是不是你屏要的电压. 如果是在看其他.(因为你说:开关电源修复后上电显示后)
2.(同时碰触两个触么点后黑屏.)你同时碰N个触点屏都没事不要把触么屏想的那么脆弱.
还搞不定打电话:13005421508 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