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跳闸

楼主(2007-06-12):
三相电源插头怎么接到驱动器上就跳闸?

楼主:
是呀,说明书里也没有说三相分别对应的是驱动器哪个接头啊

网友A:
一般来说,不需要区分,建议检查一下驱动器内部是否短路。
提供一个离谱的经验,曾经见人接三相电到驱动器,也是一接就跳闸,检查后发现,接上去的三根线是零、火、地,根本不是三相电。

网友B:
是不是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开关啊

网友C:
一般说来,上电之前在空开处就会检测电压是否有问题的。
小心点好,人安全,设备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