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DDE 出错。

楼主(2007-06-12):
TDC-300系统,在工艺工程师站有TPSDDE软件,通过DDE方式取数到管理层。这次检修后运
行TPSDDE程序后出现错误:
tpsdde: Initialization failed:Cannot connect to LCN.xda_open_lcn_A() returned 10061.
点确定后就退出。
工艺工程师站安装的是英文NT4.0;通讯也正常;DDE服务也开启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装系统

网友B(2008-01-06):
能否告诉我TPSDDE的service和TOPIC名称吗?

网友C(2009-01-31):
(1)GUS+DDE可以包装成OPCServer软件,(2)也可以直接读取GUS API包装成OPCServer,不过需要占用一台GUS,有意可以联系我,QQ:44682760,MSN:lihb2004@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