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24V短路怎么会把15A的保险烧的不成样子?

楼主(2007-06-12):
昨天小弟遇到一个奇怪问题:
   公司里的一台设备的保险烧了烧的简直是面目全非,看电气图,电流有15A,查看这个保险是接在24伏直流稳压电源的火线上的,先前遇到过Senor线短路,但是顶多不过CJ跳电,当时我觉得也不可思意。用万用表量了一个晚上的sensor线,没有办法sensor太多,搞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找出短路。我量的别的机台.P24和N24之间的也不过70多欧。

   有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A:
楼主是在外企工作吧?喜欢来点中英文混合。
帮楼主补充一下:sensor:传感器。
至于你所说的CJ跳电,就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简称了。

网友B:
烧保险要得不是电压是电流,别说15A,150A照样可以烧掉.

网友C:
问题并不奇怪,电压低不能说故障电流就小.

网友D:
你的直流稳压电源开关管击穿了啊,SB

网友E:
和电焊机一个原理吗

网友F:
检察一下开关电源

网友G:
楼主以为24V就不会有15A么??
24V还有100A的呢,设备短路发热看的是电流哦!!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7-6-14 19:14: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以为24V就不会有15A么??
24V还有100A的呢,设备短路发热看的是电流哦!!
--------------------------------------------------------------------------------------------

网友I:
是啊!设备短路看的是电流.

楼主:
多谢以上几位师傅的帮助,问题现在已经查明。感谢 勃龙工控大哥 你的建议我第一时看到,对我帮助很大。

另外我想和 江云老师 商榷一下开关电源的问题
首先强调一点 江云老师的 话十分的鲜明 看问题的眼光也十分的敏锐 一看到24V fuse烧掉 就判定为 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烧掉了。一看便是_业内大师。

工控上用的直流开关电源通常有以下几个接线端:市电输入端,通常为 S和N。保护接地端,PE。直流输出端, P24 ,N24。开关电源商为了使其产品适用性较强,通常采用两种电压制式。一种为110V/60HZ电压制式(美国、日本等国使用),另一中为220V/50HZ 电压制式(德国、俄罗斯、中国使用)。而这两种电压制式工作电流是不一样的,通常110V电压制工作电流大些为220V电压制的2倍左右。

开关电源的开发商为提高其产品的 MTBF ,保护开关电源中的核心部件开关管(开关管通常为 GTO门极可关断晶闸管、IGBT)等不因工作时出现浪涌烧毁,通常开关电源中都有一个保险管,这个保险管的Imax < I Got max 等。当电源输入端出现线路异常时,该保险管通常会先烧掉从而保护了开关电源中的核心部件不被烧毁。鄙人工作时间短,社会阅历不足。没有见过IGBT等先烧掉,保险管后烧掉的事情。如果说错了话,还望各位大哥大姐见谅。千万不要用SB、DSB之类的“国粹之言”相加。
我好害怕。
此外为了方便用户判定,开关电源工作是否正常。开关电源上通常会有一个绿色的LED灯,当此灯为绿色时表示开关电源正常。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大家一看便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所以开关电源的输入端线路异常造成开关管烧掉此种推断讲不通,保险断了开关管烧了,24V输出端从何输出? 没有输出怎么能烧掉24V的FU ?

我公司使用的电源为业内某大公司的产品,保险管从未更换,有标签为记。排除了人为漏失因素。至于电源厂商我觉得也不可能把保险装错,他们的QC 、OQC 也不是吃白饭的。

然后我们再作一个推断  24V线路短路 ,造成开关管烧掉,FU也同时烧掉。
这种说法就更说不过去了,熟悉电子常识的朋友都知道:XC =1/ωC=2PIf ,
当f ∝ ∞ 时 XC ∝ 0 , 当 f ∝0时XC ∝∞ 。
所以当频率f为0时,即为直流电时,电流不能由电容等容性的电子元件通过。而开关电源中是有电容的,且数目不少。所以24V 直流电短路也造不成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烧掉。

以上的两种推断 经过推理 也即为句空话,白话。我们一笑了之 。

我今天的灌水是对事不对人的,大家都是做技术的没有必要象市井中的刁民一样当众骂街?你说是不是 江云老师????

网友J:
请用文明语言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蓝猫taoqi 在 2007-6-15 17:18:00 发表的内容:
  多谢以上几位师傅的帮助,问题现在已经查明。感谢 勃龙工控大哥 你的建议我第一时看到,对我帮助…
--------------------------------------------------------------------------------------------
  看了这里才知道楼主是一个满腹经论的高才生,只是很难将本帖的主题联想到是出自一人之手;
  本人不学无术,见了(保险是接在24伏直流稳压电源的火线上的.....用万用表量了一个晚上的sensor线,没有办法sensor太多,搞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找出短路.)误认为是开关管之前的保险,不好意思!
  哈哈!还有本人对洋文生疏,不知[是 不]两字怎么写,就用了汉语拼音的缩写[S B],问楼主是不是我说的原因,却惹楼主误会了,还当成是骂街,惭愧!

楼主:
SB=是吧 又长见识了

网友K:
这是  技术交流吗?

网友L:
保险丝烧得面目全非的原因:保险丝额定电流过大、保险丝质量不好、保险丝的保险座质量不好引起有接触电阻   呵呵,我知道的就这些

网友M:
好乱啊!到底保险在哪里装着呢?
1“这个保险是接在24伏直流稳压电源的火线上”
2“保险断了开关管烧了,24V输出端从何输出? 没有输出怎么能烧掉24V的FU ?”

网友M:
如果没错的话,是你的开关电源输入部分有故障,导致开关管烧毁,熔断器熔断,24v负载没有问题。这种故障开关电源经常出现,因为开关管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状态,彩电的电源与此类似,可能你没有修过,所以“该保险管通常会先烧掉从而保护了开关电源中的核心部件不被烧毁....没有见过IGBT等先烧掉,保险管后烧掉的事情”是不对的。呵呵!

网友M:
“熟悉电子常识的朋友都知道:XC =1/ωC=2PIf ,
当f ∝ ∞ 时 XC ∝ 0 , 当 f ∝0时XC ∝∞”
这是理论的数据,上学时学过,但是24V 直流电短路也会造成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烧掉的!!

网友N:
到底什么原因烧的保险呀?

楼主:
还是短路

网友O:
查开关电路.

网友P:
是阿,骂人无礼

网友Q:
熔丝烧坏主要是电流原因

网友R:
1:"接在24伏直流稳压电源的火线上的",24伏直流稳压电源有火线吗?
2:检查一下各传感器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L:
越搞越乱啊

网友S: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两次,在调试的过程,烧掉了两台24V开关电源。都是由于现场的SENSOR接线正负短路了。其中一次比较严重,出现了和搂住同样的问题,不但把电源烧坏,输出24V正端接的保险丝也烧断了(15A)。

可是我看开关电源的说明书上面都写着有短路和过载保护的,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把自己给烧了呢?难道那些所谓的保护功能都是骗人的吗?通电之前的短路当然是好查出来,可是通电过程中出现的以外短路谁能避免呢?

网友T:
这是技术交流的平台不是市井广场!

网友U:
这并不奇怪,本人就遇到过24V短路造成配电柜起火的事故。

网友V:
sb=是吧~~~~~~
哈哈!!!!
厉害.脱身脱的绝!

网友W:
工作时,有问题先网上发表,然后再解决问题,不过还得使用电脑,如果这种讨论能有手机就好了

网友X(2011-04-06):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外企工作吧?喜欢来点中英文混合。
帮楼主补充一下:sensor:传感器。
至于你所说的CJ跳电,就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简称了。

说得对,假洋鬼子

网友Y:
24V是直流吧,烧得太狠了,你可能用的是交流熔断器——直流电弧是很难熄灭的,“烧的狠”狠正常。建议换成直流熔断器——就是瓷套管中间有石英砂的类似的这种熔断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