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彻底卸载step7 v4.0

楼主(2007-06-12):
各位大侠:
   小弟在安装step7 v4.0的时候出现了错误,中途退出了。后来换了一张盘,重新安装的时候需要卸载先前已安装好的程序。但我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来卸载,出现了报警,无法删除。显示描述如下:
   1 Do you want to completely romove the selected application and all of its components?    按确定后显示
   2 Did not find shared Comm client list in registry at:software \siemens\ microsystems\communications\clients    按确定后显示
   3 Failed to access the shared communications client list:software \siemens\ microsystems\communications\clients    按确定后显示
   4 Could not find uninstall string for shared communication at:software \siemens\ microsystems\communications\clients    按确定后显示
   5 Could not parse uninstall string   按确定后结束

   如此这般,真是麻烦啊,删又删不掉,装又装不了,难道非要我为它格式化。请路过的大侠给小弟指条明路,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改注册表差不多
试试吧

网友B(2008-09-17):
Step1:删除程序文档
在Windows 资源管理器(Explorer )中找到您的 Micro/WIN 目录并将其删除 (默认路径: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 MicroWIN)
Step2:删除注册表条目
点击 开始 > 运行....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点击OK进行确认
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下找到{D668B8E1-B877-4BDC-B7F6-8C7568297884}相并删除。

然后重新启动PC!

以上!

本人家实践了,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