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510变频器欠压保护

楼主(2007-06-12):
        请教各位大虾,ABB的510变频器的欠压保护范围可以人为手动设定吗,如果能如何设定?谢谢!

网友A(2008-01-31):
不允许修改的,有这个必要改吗?你应用在哪个方面啊?

网友B:
直流母线欠压值是不允许修改的 一般为0.6Umin,对于400V和500V单元Umin为380V,对于690V单元的Umin为525,所以欠压保护400和500单元的为307,690的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