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机什么情况下用380v,什么情况下用10000v电源

楼主(2007-06-12):
对电机来讲,什么情况下用380v,什么情况下用10000v电源,有没有国标、行标等相关规定。谁知道阿,谢谢!!!!!!!!

网友A:
根据使用要求啊.
380V电机你不会配1000V电压吧?反之也是如此.

网友B:
电动机额定电压大小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1、额定电压380v的电动机,当额定功率增大时,靠增大工作电流实现的;
2、当电流过大时,也就是电机绕组的线径很大,在制作工艺上存在难度;
3、当电流过大时,供电线路损耗增大,供电线路截面过大会造成建造施工上的困难;
4、和高压输送电一样的道理,当电机功率大到一定值时,就不再采取增大电流的方式增大功率,而是采取增大额定电压的方式增大电机额定功率;
5、所以功率特大型电机,其额定电压为中压或高压电机!

网友C:
3000KW的电机,如果按10KV制造,和按380制造,成本能差多少倍啊?体积能大多少倍啊。所以超大功率电机都是高压的

网友D:
无法想像

楼主:
谢谢大家的留言
不知道有没有国标、行标等相关规定

网友E:
630kW-800kW为分界线,没有标准,根据实际,由经济和技术综合考虑。也有小至500kW用6300-10500V的,也有大至1500kW用400V的。

楼主(2007-11-03):
不知道有没有国标、行标等相关规定

网友F:
同意刘志斌老师。

网友G:
这要看用什么设备呀???呵呵

网友H:
同意刘志斌的

网友I:
俺前两天看220KW的6KV

网友I:
借机讨论一下:假设同样1000KW电机,380V的和10KV相比,这两个电机的绕组电抗、电阻应该有多大差别?

网友J:
根据需要

网友K:
同意刘志斌老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