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电机380v/10000v电源选择

楼主(2007-06-12):
对电机来讲,什么情况下用380v,什么情况下用10000v电源,有没有国标、行标等相关规定。谁知道阿,谢谢!!!!!!!!

网友A:
!)10KV是工厂用户的进线...
2)对于单台容量大于250KW的电机可以考虑选用10KV电机..

网友B:
电机额定电压有380v、660v、6600v,没见过10KV电机,10KV电机绝缘存在难度!?

网友C:
对大容量电机应该优先采用10KV,实际上具体采用什么样的电压等级目前来说还没有国标。不过还是有行业标准的,例如煤矿根据设备情况必须采用127V、660V、1140V、6000V等,现在采用10KV的也比较多了。10kv 的电机以应用了很多年了,他对节能降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留言
不知道有没有国标、行标等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