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动作的问题

楼主(2007-06-12):
各位好
   我现在需要的动作是一个行程到位来控制一个时间继电器,这个行程总共时间是20秒,在这20秒里面我要求另外一个动作是15秒,还有5秒是没有任何动作的,我要行程到位立即下一动作
    我现在做法是行程到位信号来控制时间继电器工作线圈,另外一个动作(15秒)用时间继电器常开或者常闭来控制。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接常闭出现的结果是行程还未到位也就是时间继电器线圈还未通电但15秒的动作已经开始,行程到位就结束,我接常开出现结果是行程到位后延迟15秒才动作,而且动作不停止,我采用了AH3—3和ST3P A—B两种时间继电器都是一样效果,请问下我那里出问题了,该怎么处理?谢谢!
    在线等待~~

网友A:
最好有图,不然不好解答。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有两种,一种是通电延时,即线圈动作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触点动作,断电后立即动作.一种是断电延时,既线圈通电后,触点立即动作.断电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触点动作.按照你的要求,似乎应该使用断电延时动作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而你所用的是通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C:
初学吧?不要乱试,看看电路图是不是正确合理,叫按图索驹。
肯定的说继电器没问题,错在没有设计电路图,乱接线。谢谢!

网友D:
这样不好解答的.有可能是你的连线错了.这个电路很好做的.如果不知道.可以加我QQ615693475

网友E(2010-03-28):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我想知道用一个开关电源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接进开关来控制AC24V的电磁阀要使用什么样的型号的电源开关和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怎样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