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控制伺服电机速度

楼主(2007-06-12):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三菱PLC的DRVA指令怎么控制伺服电机先低速在高速然后低速啊

网友A:
有这个功能吗?同样请教

网友B:
三菱的DRVA指令是绝对定位指令,DRVA指令的第二个操作数用来设置输出脉冲频率,,而一旦频率设定之后,指令在执行过程中,再去改变输出脉冲频率的大小并不会生效,而要在DRVA下一次执行时才会生效,所以使用该指令并不能实现:先低速后高速再低速!

楼主:
那用什么指令可以实现上述功能啊
相对位置指令可以吗

网友C:
用PLSR就可以的

楼主:
请问怎么用的啊
我还要求要绝对定位的啊

网友D:
用QD75D1肯定可以,用连续表格设定。FX基本是单速定位,可设定加减速,要不你看一下10GM

网友A:
用1PG定位模块吧

网友E:
用plsv可以

网友F:
用[PLSR D0 D1 D2     ]就可以的

网友G: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楼主:
PLSR好象也只能用一种速度
只是可以设定加减速时间啊

网友H:
表格定位
FX就可以

网友I:
我觉得可以设定 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drva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J:
plc 触摸屏工控QQ群37532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