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一个吹气控制

楼主(2007-06-12):
各位好
我现在需要的动作是合模到位来控制一个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吹气时间,到开模前有几秒放气时间。我要合模到位立即吹气
我现在做法是合模到位信号(新加一个行程开关)来控制时间继电器工作线圈,吹气动作(15秒)用时间继电器常开或者常闭来控制。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接常闭出现的结果是合模行程还未到位也就是时间继电器线圈还未通电但吹气已经开始,合模到位就结束,我接常开出现结果是合模行程到位后延迟15秒才吹气,而且吹气永远不停止,我采用了AH3—3和ST3P A—B两种时间继电器都是一样效果,请问下我那里出问题了,该怎么处理?谢谢!
在线等待~~

网友A:
你的电路程序有问题,发上来看后分析找原因.

网友B:
吹气动作 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控制元件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