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最新问题

楼主(2007-06-12):
我装了个WINCC 在做画面时,每点一下画面里的对像时就会出现一个框.上面提示如下.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我换一个版本重装了一下还是出现stgOPenStorage hr=80030002 There  are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o oipen another shared file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里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
问题:在Wincc图形编辑器界面下,单击不管是空白地方还是什么控件都会出现如附件里提示:

stgopenstorage hr=80030002 there are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o open another shared file而且会反复出现,但并不影响使用,该怎么解决。

产生原因:在使用过优化大师、XP总管、超级兔子等软件进行注册表清理的过程中,删除了WINCC的一条注册表信息.

解决方法: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运行regedit),在下面所所示的键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WinCC\GraphicsDesigner\DynamicWizard下新建字符串:

名称为database,

值为d:\ProgramFiles\Siemens\WinCC\WSCRIPTS\Dynwiz.dwd

说明:值不一定要为d:\ProgramFiles\Siemens\WinCC\WSCRIPTS\Dynwiz.dwd

要根据个人安装WINCC的路径而定。

如果按照上述方法操作之后出现以下提示:

stgopenstorage hr=80030003 there are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o open another shared file

则说明使用的字体不对,使用英文输入法输入上面的值。

网友B:
TO:yuanle
    你是高手啊

楼主:
yuanle:
我按照你的方法做了.中文,英文输入法都用了.但还是那情况.是不是我软件安装有问题啊.

网友A:
您可以重新安装Wincc,必要时重新安装系统,这是西门子客服的最后答案。

网友C:
重装软件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