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电动执行机构是否可以用带PID二次仪表来控制

楼主(2007-06-12):
各位朋友:我想知道电动执行机构的控制原理,我是否可以用带PID二次仪表来控制呢?
首先是有压力变送器来对电动执行机构控制风量.如果我有二次仪表PID来控制可以吗?对PID调节电动执行机构会不会动作平凡把电机烧坏呢 ?还有就是有关反馈信号是不是可以不接呢 ?
你们有好的建议嘛?

网友A:
电动执行器一般分两种:自带伺服放大板,这种接收4~20mA电流信号,通过4~20mA电流信号的大小来改变阀门的开度;另一种是不带伺服放大板,这种阀门有三根线,一根是正转控制线,另一根是反转控制线,最后一根是电源的零线。
PID控制仪表可以直接输出电流信号,也可以输出两组开关量信号,来配合现场不同的伺服电机。
如果仪表的控制性能好的话是不会出现频繁正反转的。
仪表可以接收阀门位置反馈的电流电压信号,也可以通过仪表内部设置阀门的行程时间来替代阀门反馈信号。
如有问题可以电话联系13802946607

网友B(2007-07-31):
楼上说的对,用二次仪表PID控制电动调节阀完全可以的 就选用一台宇电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调节器AI808AL5输入4~20mA输出正反转控制电动调节阀,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C:
反馈信号是可以不接,用带PID二次仪表来反馈信号.

网友D:
可以,用带伺服放大的PID控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