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显仪中设置涡轮流量计的系数K

楼主(2007-06-12):
我按照涡轮流量计说明书上的系数15831单位是脉冲/升,设置到数字显示仪中,最终得到的流量累计数值跟实际值差的太远了,将近4公斤的液体,数显仪上显示了0.01公斤,是怎么回事呢?是系数K的值设置的不对吗?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仔细参照说明书,因为不同厂家的二次表设置不一样的,最权威的还是自己的说明书

楼主:
我忘了告诉大家我使用的数显仪是红润的了,不是红狮的.

网友B:
红润的表设置脉冲值比较麻烦,要算比值才可以的,你把脉冲系数设置进去,肯定不行的了!给厂家电话吧,要不自己看看说明书,应该有公式给你的。

网友C:
1、详细阅读说明书
2、确定计算公式,是否3600秒没计算进去?
3、联系厂家,帮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