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选型

楼主(2007-06-12):
我公司为玻璃建材企业,窑炉烟气出口热电偶经常被腐蚀,目前保护套管为316,清高手指点如何选型

网友A:
先搞清楚是腐蚀还是磨损,316耐腐蚀但是不耐温度和磨损的,316一般长期使用温度不能超过500度,你烟道温度有多少?烟气里主要是什么成分,搞清楚了就好选保护套管了

楼主:
烟道温度600多度,成份:硫、氟

网友B:
如果不是磨损,就选刚玉的!

网友C:
陶瓷的,K型0-900度

网友D:
刚渔好点

网友E:
保护套管选刚玉的

网友F:
选刚玉的吧

网友G(2007-07-20):
用刚玉套管(高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