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ITECH能不能在线监视PLC

楼主(2007-06-13):
HITECH有两个com口
一个连接PLC
另外一个连接电脑
我用的是三菱PLC
在线时能不能直接通迅人机跟PLC通迅???

网友A:
松下GT和松下PLC有这样的功能,它叫"Through"穿越功能,但HITECH的因为是针对大多数品牌PLC用的,其通讯做得全但不一定精,所以好象没这个功能

楼主:
三菱人机有那个功能

网友B:
维控人机有这个功能,www.we-con.com.cn
qq:15506172

网友C(2007-07-19):
三菱的人机配三菱的PLC是可以的,和HITECH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