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7200的串口老是烧?

楼主(2007-06-13):
我使用的PLC是S7200 CPU226,一个串口接工控机,工控机安装的是组态王软件,PLC另外一个口接TD200,这样连接可能使用半年左右,工控机便跟PLC通讯不上了,但TD200与PLC通讯
正常,现在PLC都换了好几个了,还是这种情况,电柜里就装了一般的电气元件,象空开、接触器这些,没变频器这些电气元件,不知怎么回事,请高手们帮我判断一下

网友A:
看你电柜进线的电源是什么样式的,不同场合对接地的要求不一样。有出现过拷程序时把笔记本电脑串口烧坏的.

网友B:
去年我也遇到,一个网络中有2台S7-200 进口的,同时2个PLC都烧坏了,工控机好的,后来去上海西门子换了2个,为了更换还买了个备用,一台拆下来换好后再拆另一台,费了一周时间才搞好.真的好想搞清楚原因?

网友C:
其实原因很简单
1.工控机和PLC共地吗? 检查一下
2.如果还不行, 加隔离

网友D:
对,要检查一下接地好不好

网友E:
给你提供一个网址,自己去看吧:

西门子S7-200PLC的RS485通信口易损坏的原因分析和解决办法
http://www.fourstar-dy.com/bj/bj16/bj16.html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就上个月,原因是接地不良造成的。

网友G:
工控机机箱100%带电~

网友H:
学习了,以后遇到了就重点看接地,谢谢!

网友I:
是啊,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接地不良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J:
最好做隔离了~

网友K(2007-08-25):
其实只要解决好工控机机箱接地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机率就会大大降低。

网友L:
串口加光电隔离!

网友M:
用带光电隔离的串口

网友:
最好加隔离

网友N(2015-01-10):
PLC应该与工控机机箱接地吗?如果是用屏蔽线可不可以用屏蔽网来短接机箱与PLC端的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