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通讯设置问题求教

楼主(2007-06-13):
最近遇到了一个用K120S读写仪表数据的通讯,
仪表通讯格式如下:
1、    读仪表寄存器内容(读0000H开始1个word)
仪表地址                    01H
功能码                      03H
起始寄存器地址高字节        00H
起始寄存器地址低字节        00H
寄存器个数高字节            00H
寄存器个数低字节            01H
CRC16校验高字节            84Hd
CRC16校验低字节            0AH

2、    写仪表寄存器内容(写0010H)
仪表地址                    01H
功能码                      06H
起始寄存器地址高字节        00H
起始寄存器地址低字节        00H
写入数据高字节              00H
写入数据低字节              02H
CRC16校验高字节            08H
CRC16校验低字节            0BH

我选用了用户自定义格式,请教列表
“头码”、“尾码”、“段一”、“段二”\"BCC"都怎么设置,说明书真是很难看懂.

请教上海LS技术支持的王工,把我推给仪表厂家,看来不能指望LS那帮人,有没哪位高手
肯帮帮我这个新手.

网友A:
你不需要设置头码和尾码,如果就是上面的那两个桢数据,你可以直接写入段1,BCC看你怎么计算啦!不要总是说别人不告诉你怎么做,你自己看没看手册吧!

网友B:
给你现编段程序,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向仪表地址h0001写入数据h0010.(CRC校验码没有算,用H0A0B表示,网上能找到现成的算法,0A:CRC高字节,0B:CRC低字节)
LD F0012
MOV H0601,D0000
MOV H0100,D0001
MOV H0100,D0002
MOV H0A0B,D0003
LD M0000
DSND 0/1 H0008 D0 M100
注:0 232口,1 485口

网友C(2007-07-17):
上海王工人还是挺好的,我请教过不少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问人问题的自己应该起码钻研过。
这样别才能和你讲的明白,交流起来才能有共同语言。
不然,你什么都还不了解,别人讲半天,还是不明白
让讲的人很崩溃。
带着问题来找人解决会比较有针对性。

网友D:
大哥  你这个应该是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的吧

你何时打电话过来问过我?

头码”、“尾码”、“段一”、“段二”\"BCC"  这些是通讯帧的基本组成   如果这个看起来都有难度   实在没什么好讲的了吧

无头码  尾码为校验码就是在bcc中设置的    好歹你可以去看看使用说明书吧   用户手册应该是用户看的吧还是技术支持看的?!

网友E:
打本人电话13514080921

网友F:
没有回你的信实在不好意思,你看看我做的程序,就会明白了,有的地方是ASC转换10进制显示,因为牵扯到在屏上的显示问题.

网友G(2007-08-17):
你用LS的MODBUS协议(主),就不用计算CRC码了.

网友H(2011-11-30):
问下COM1 口能用MODBUS指令吧,我看了一本说明书,上面说K120S和k80s系列的MODBUS只支持COM0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