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6-13):
我用RS232-RS422转换器组成网络,具体如图

但不知什么原因只有一个是通的,拔掉那个通的转换器另外一个才通。如果给它们加上12V的电源两个都通,但是返回的指令不是正确的。还请朋友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配置。应该是可以的。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上了你的网站,看了RS232--RS422模块说明,和我用的转换器的说明差不多,我就是按照说明上接的线不知怎么就是不行,通信参数配置为波特率:115200bps,偶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另外请教一下如果接终端匹配电阻怎么接,是在R+与R-之间加一120欧的电阻吗?

网友B:
青岛捷能通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是德国威琅Wieland中国区域代理 电气连接件,用于控制柜的组件和系统组件:安全继电器safety;DIN轨道端子排,螺钉端子selos,弹簧端子fasis,冷压免剥线端子taris;现场总线模块,远程I/O,远程总线模块(ProfiBus,DeviceNet,CanOpen,MVB),获德国劳氏认证(船级社认证)的现场总线模块,远程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特别用于机车的防震远程模块;过压保护,防浪涌继电器,防雷击保护器wietap;接口模块(时间继电器、开关继电器、电压电流继电器、网络监控继电器、测量与监控继电器、耦合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多通道继电器等)。离散式自动化技术的组件和系统组件:工业连接件,重载接插件,revos;IP65~IP68连接接头,连接电缆gesis,用于照明系统、建筑电气、楼宇自动化、工业自动化连接;离散式电源分配系统podis,适用于物流输送线、机场行李输送系统、工业流水线、电子产品流水线等;AS-i(AS-I,ASI,ASi)防浪涌保护器。可以提供所有重型工业接插件。我们将以优质的服务和合理的价格,真诚希望与您合作!
 联系电话13969881404  王永

网友A:
"通信参数配置为波特率:115200bps,偶校验,数据位:8"请注意:波特率降低到9600看看。可能是波特率太高了。

楼主:
波特率改为38400还是不行(已经是最低了,不能到9600),我还用3台电脑试了一下,主机向两个从机发数据没什么问题,从机都能正确接收,但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就不行了,拔掉其中一个从机就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呀,郁闷啊,还望朋友们指点啊!

网友C:
RS485/422总线不是简单的并联电路,过长的“分支”极易引起信号回波反射,应该是总线型的拓扑结构。
    把其中的一个直接接到另外一个的进线端子上,形成菊花链路总线。

楼主:
还是不行啊,线换成屏蔽线了,也改成菊花链路总线形式了
难道是转换器不好么,我用的是HEXIN-Ⅲ型RS232/422转换器,不知有没有用过这种转换器的朋友

网友C:
传输距离有多长?用的是什么屏蔽线?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楼主:
我做实验,距离不长,才一米左右,调试好了可能要把传输距离加长些,就是那种六芯的屏蔽线3POX.2mm

网友D:
改成单根的双绞线

楼主:
双绞线试过了,还是不行,要把双绞线的绞打开,变成单根的吗,这个没有多大关系吧,哎,真是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