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谁有松下电工VF-8X 5.5KW变频器用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2007-06-13):
请联系:0595-22500727或(0)13506034591

网友A:
开关变压器很少有坏的,可以重新缠绕。或者根据实际电路自制一套电源。

网友B:
松下的很容易烧坏,可以重绕呀。(可能是开关电源没有过流保护的原因,开关管坏的话,变压器一般也坏了)

楼主:
精良:看来您对松下比较熟,我有修松下这款变频器,只要开关电源坏,常常变压器也是坏的,重绕太麻烦了,通常坏的都是主绕组,我发现它一变压器的深层,要绕要先拆去其它绕组.今天这只我已从朋友那要了一只.

网友B:
手工的话,1~2小时重绕一个。修好后你可以加个保险电阻或熔丝在开关管漏极,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参考其它电路加个过流保护就不怕烧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