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

楼主(2007-06-13):
有一套全新的松下A4的伺服驱动器和配套的伺服电机,我去调试,因不懂伺服,在焊接编码器与驱动器连接线的时候,将信号线的6号管脚和屏蔽层接在一起了,我用的是六芯双绞屏蔽电缆,屏蔽层接至机壳,一上电就出现ERR21报警,后来咨询了一下北京阿沃德,说是线接错了,将6号线与屏蔽层的接线拆掉,上电就正常了,但是试运行时一到显示SYV-ON时不到1秒钟就又显示ERR21了,问北京说是电机编码器坏了,且不保修,说是接错线导致编码器烧坏的,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编码器是否损坏,如果损坏,是不是接错线造成的,谢了

网友A:
屏蔽线要外接

楼主:
屏蔽线已经接地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后来就好了,也是接线有问题,尽量把编码器线和动力线分开,编码器线驱动器侧的接头里面屏蔽线要接铁皮层上,驱动器要接地线,地线最好是3米左右深。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下QQ:735064133

网友C:
按你这样说编码器没这么容易坏的,你再好好查一查你的接线 是否有虚焊和短路以及X6接触不良

网友D:
“试运行时一到显示SYV-ON时不到1秒钟就又显示ERR21了”———这一秒之内电机运行没有?运行是否看似正常?

网友E:
有人要骗你钱

网友E:
21 是通讯错误

网友F: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编码器出现了故障,但是还是要查一下,编码器线是不是有虚接!

网友G:
6号管脚是脉冲信号
就相普通编码器的A、B相
如果普通编码器的A、B相上接入了电压正,马上编码器就烧掉了
松下的编码器是5V电源的 而6号你和屏蔽层连接 而屏蔽层接至机壳
所以机壳上一旦串入了5V以上干扰电源就有可能烧毁编码器
这种情况下编码器好坏量一下6号脚与5V 0V引脚之间电阻就知道了
如果短路就肯定是烧毁了

网友H:
碧海潮生,分析的有道理。编码器最忌讳,在信号线上直接输入电压。毕竟信号输出的时候,就算是集电极开路,加保护,也容易烧的。只是烧得不是内部芯片,可能是三极管。
楼主,也够猛的,不懂伺服,怎敢轻易尝试。参数错了,也道无所谓,可以调回。但是如果线接错,麻烦会比较大啊。
不过,松下有售后维修中心,只不过,你这种情况要收费。
以后得小心啊

网友E:
21 是通讯错误  是根本没有问题的
从来没听说21号也维修的

网友I:
   我是专业维修伺服驱动器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电话:13790524166

网友H:
""21 是通讯错误  是根本没有问题的 ""

""从来没听说21号也维修的 ""

说的太绝对了吧。。
关注中,,,,,

网友E:
绝对不好嘛   前几天处理了一台 已经被来回发了2次
换跟线就没问题了

楼主:
编码器没问题,还是接线的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