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损坏

楼主(2007-06-13):
先前把PLC输出点(12伏)直接连到I0.0上了,但是I0.0同时与伺服电机的分频输出信号线相连,然后I0.0处的电压就一直显示同一个值,无论电机转不转都是这个值。
请问各位达人,我的电机的编码器或其它部位有没有被损坏呢?

网友A:
我的电机的编码器或其它部位有没有被损坏呢
电机何编码器应该没坏,但是驱动器就要看运气了。

楼主:
再问:
如果驱动损坏,它还会继续工作吗?
是不是只会损坏有关于反馈信号的部分呢?
谢谢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只会损坏有关于反馈信号的部分呢?"
这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楼主:
呵呵
谢谢刘老师

先前查了查,这电机这一套还真是贵,要真被我整个三长两短的,可就不好交代了!

楼主:
运气真不好,现在分频信号死都不出来了!
真是郁闷啊,苍天!
第一回下实验室,就遭逢这样的打击!以后的信心都没见了。

网友B:
分频信号是指伺服的编码器信号反馈到PLC的信号?
很多应用中根本不需要这个分频信号,所以不用太急。

楼主:
to叫我小白:
“分频信号是指伺服的编码器信号反馈到PLC的信号?”是的!
“很多应用中根本不需要这个分频信号,所以不用太急。”,我也知道这个信号的实际意义不大,但是师傅们想要知道,我就得想法整出来哦!呵呵,我现在还是个学生,一切以老师们的要求为大!

网友C:
明确伺服的“分频信号”与PLC的输入信号的电平类型是否匹配吗?

楼主:
plc的输入至少要5伏,而分频的输出只有2点几,所以plc是读不到的!
不知道波恩老师问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A:
“而分频的输出只有2点几,所以plc是读不到的!”
一般来说,怎么也有3V以上啊。

网友C:
是这个意思,设法令电平匹配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