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干扰PLC大家遇到过吗?PLC是OMRON的。

楼主(2007-06-13):
变频器一通电运行,线长的PLC的输入点指示灯就亮了。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变频器都会影响PLC因为变频器电磁污染太严重了

楼主:
但从来还没有遇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啊!

网友B:
降低载频或用屏蔽线

网友C:
还有就是加滤波器和电抗

楼主:
昨天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将IO信号线换成了屏蔽的并且接地,一切OK了

楼主:
现在换在兴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