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热电偶老坏

楼主(2007-06-13):
我的包装机的热封刀由于需要运动,装在上面的热电偶经常坏,严重影响生产,求助各位可有好的办法或是好的热电偶,我用的是K型的,螺钉式M6型的.

网友A:
‘需要运动,装在上面的热电偶经常坏’——精度要求应该不很高,可以考虑红外测温。

网友B:
你用的热电偶质量可能不是太好,或者你安装上可能也有问题.需要帮助可联系:QQ 392287121

网友C:
呵呵!
以上各位的方案都是通不过的,以为包装机需要控制温度的!

网友D:
热偶照理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的阿,不是热电阻阿

网友E:
红外线测温仪不可以参与温度控制吗?热电偶也是温度传感器,红外线测温仪也使温度传感器两者都需要接2次仪表,控温方式有二次表来决定。仪表工程师你说对吗?

网友F:
可以用红外线测温仪!

网友C:
有没有考虑过红外线测温仪的重复精度呢??

网友G:
有防震型的,可以考虑

网友A:
红外线测温仪的重复精度可到0.1%,能够满足大多数工业现场使用要求。

网友H:
需要运动,装在上面的热电偶经常坏,我也遇到过,但我没有解决好.热电偶没坏,补偿导线经常段.

网友I:
现场不熟悉.可采用耐磨,及防震的.

网友J:
横封刀温度差几度都没关系的,K偶便宜,红外价格高,估计没人考虑用红外.楼主.建议你检查碳刷,铜环有无问题,再就是买好点的K偶.还有就是你的温度控制仪表如何?

网友K(2007-07-20):
安装有问题,可以借鉴汽机轴瓦温度测量的方法。

网友L:
安装有问题,原则:工作时尽量不要使测温点的热电偶动

网友M:
  安装有问题,原则:工作时尽量不要使测温点的热电偶动
楼上说的对

网友N:
选择合适的热电偶。安装后,用胶封住。不乱动估计坏的机率就小了。

网友O:
加用护线就行了,比如高温套管

网友P:
热电偶检测的是加热器件的温度,可能是会随着加热器件一起运动的.
能详细说明一下,你的电热偶是怎么损坏的吗?

网友Q:
热电偶是因为什么原因经常坏呢?

网友R:
这种情况多是热电偶的补偿导线问题(热电偶应该没有问题),应该用多股外包硅橡胶的补偿导线(增加柔性)。

网友P:
我以前用的是使用石棉管在外面包裹的.

网友S:
怀疑你的安装有问题,虽然热偶很简单
要选定哦.

网友T(2008-01-26):
碰见过同样的问题
热电偶经常断在端封刀里面,取的时候很不好取。换一次好长时间!

网友U:
质量不行,你可以选用好一点的!

网友V(2008-11-11):
有一种凯装的热电偶试一下,可能会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不是不会坏,更换的几率会降低一点

网友W:
两根热电偶汇合点没有焊接好          热电偶质量有问题          温度不匹配

网友X:
使用导线像硅胶类铠装的热电偶,线极软且加装导线活动防护线槽,这样应该没问题.

网友Y:
可能还是引出线动来动去造成的;

线引出端固定一下;

网友Z:
热电偶一般说来故障出现率比较低,你用什么方式判断它坏?如果只是温度不准确,你可以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Z:
我在一家包装厂上班,制袋机也经常有这些问题,很多次都是接点有问题

网友AA(2008-12-12):
楼主意思应该是说补偿导线经常断。因为补偿导线柔韧性不是很好,如果动来动去的会比较容易折断。如果不好解决就只好考虑非接触式来测了。

网友AB:
不乱动估计坏的机率就小了,安装后,用胶封住。选择合适的热电偶。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楼主意思应该是说补偿导线经常断。因为补偿导线柔韧性不是很好,如果动来动去的会比较容易折断。如果不好解决就只好考虑非接触式来测了。

网友AD:
安装后,用胶封住。不乱动估计坏的机率就小了。

网友AE:
我们公司使用的包装机上使用的热电偶好像没有楼主说的那样容易破。

网友AF:
在安装时注意,做好密封

网友AG:
要找到坏的原因才行!

是导线断线的话,可以采用经常换线这种常规方法

网友AH:
钢玉瓷管在达到800度后就变的非常脆,既然你是安装在运动的部件上建议用红外

网友AI(2011-05-24):
问题可能就处在这个连接触电上,因为补偿导线比较硬,柔韧性不好,而部件在运动会造成连接点处时松时紧造成接线松动,可以采用较牢固的连接形式,此外可以采用较长的防爆软管作为软连接。

网友AJ:
调整安装位置

网友AK:
13986089060热电偶总线

网友AL(2011-07-13):
主要是安装使用和生产工艺问题,要结合实际自己动脑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