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ra70小改大,唐山味不浓老兄会吗

楼主(2007-06-13):
70装置扩容小改大时,有些参数没办法修改例如额定电流电压等,据说有通过改软件的办法实现的,不知各位能否赐教

网友A:
抱欠 俺没用试过,是不是需要做公率定义啊

网友A:
还听说过 有换互感器做假的

网友B:
电流要根据电流互感器作相应的调整
你不会也要修改电压等级吧

网友C:
能改,但是对功率模块有影响

网友C:
还有就是恢复出厂后,会回来

楼主:
该的时候就是要换大功率的晶闸管,把触发线引出来,属软件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C:
用monitor改,但是有采样,保护啊,自己要多注意

网友D:
我会,我手上有全套图纸及参数!需要可以联系我,在天津做轧钢厂时改了好多!QQ36712808

网友E(2007-09-01):
楼上开个价吧,我的邮箱是wenwei.ma@paya.cn

网友F:
岳阳人在广州,能给我一份吗。我也是搞轧钢的

网友G(2007-10-29):
岳阳人在广州,能给我一份吗。ghqghq6@sohu.com 十分感谢

网友D:
加我QQ聊,问题不大可以交流,空间比较大的可以交换!呵呵

网友H(2007-12-24):
岳阳人在广州,能给我一份全套图纸和参数吗。ts_zhuxiangyang@163.com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