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助关于pc104板的问题?

楼主(2007-06-13):
哪位大侠帮助兄弟推荐一下工控板:具体功能带pc104,网口,vga接口,键盘口,可以使用实时操作系统的,价位低于800元。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或许可以联系我!
这样的条件只能用386级别的PC104。
或者ARM的PC104。。。。2种不一样的。
MY EMAIL:aliens.liu@emdoor.com

网友B:
看看这款合适不

PC104-386主板

特性
ALi M6117C 单芯片系统相当于 Intel 兼容 386SX-40 CPU + M1217B 芯片组
板载 4MB EDO 内存
支持 LCD / CRT 显示
1 x 10Mbps 网卡, Realtek 8019AS
16-bit 数字 I/O
4 串口

规格

系统
CPU + 芯片组: 贴片 386SX 40MHz CPU, 集成于 ALi M6117C 芯片中
系统内存: 贴片 4MB EDO RAM
BIOS: AMI 系统 BIOS
看门狗: 产生复位或中断, 从 30.5 ms 到 512 秒 (以 30.5μs 步进)
1 x PIO4, 支持 2 个 IDE 驱动器
1 x DOC 插槽

I/O
串口: 4 串口版: 2 x RS-232C/485 接口(COM1/COM2); 2 x RS-232C 接口(COM3/COM4)
2 串口版: 1 x RS-232C/485 接口(COM1); 1 x RS-232C 接口(COM1
并口: 支持 SPP/EPP/ECP 模式
软驱: 支持 2 个软盘驱动器
鼠标/键盘: 板载 6-pin PS/2 键盘/鼠标接口
数字I/O: 16-bit 数字输入/输出

网卡(可选)
芯片组: Realtek 8019AS, 10Mbps, NE2000兼容网卡

显卡
芯片组: TOPRO TP6508IQ, 集成 1MB 显存
显示类型: CRT / LCD Mono/TFT/DSTN/EL
分辨率: 800 x 600 @ 18bit; 1024 x 768 @ 256色

环境
电源要求: 单 +5 V @ 800 mA (带 4 MB EDO)
工作温度: 0~60℃
相对湿度: 0~90% 无冷凝
尺寸(L x W): 96 x 90mm (3.8" x 3.5")

电话:0755-83110030  QQ:727343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