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负荷问题

楼主(2007-06-13):
31500KVA变压器最大运行负荷为多少?如何计算?请各位大虾帮忙了!!!

网友A:
35000=1.732×400×I

网友B(2007-08-13):
意志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口诀 a :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在日常工作中,有些电工只涉及一两种电压等级的变压器额定电流的计算。将以上口诀简化,则可推导出计算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的口诀:
容量系数相乘求。

网友A: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