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求助

楼主(2007-06-13):
请教一个问题:一台220KWG11的变频器维修时更换了一相的所有模块,但是所换模块是三菱模块,而不是原装的富士模块,同时还换了主板.
修复后带小电机测试正常,但是拉到客户那里带200KW的电机时却出现频率升不到设定值,且变频器内部有不正常的啸叫.像是限流运行的状态.
这是什么原因?是模块的问题,还是参数的问题?

楼主:
没人发表点意见吗?

网友:
三相模块型号要一致!特别是大功率。

网友A:
有可能是模块问题!

网友B:
别再试了, 这是负载过重(或是变频器误判)引起的,变频器自动降频的结果

网友C:
可能是过流限速了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