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A系列和A4有什么不同,是不是A4可以完全代替A系列的

楼主(2007-06-13):
大家好,我想向各位高手请教松下的伺服A4和A有什么不同.谢谢大家请发表见解.

楼主:
松下伺服电机A4系列特点:
1、自动调整
* 高性能的实时自动调整增益
* 根据负载惯重的变化,与自适应滤波器配合,从低刚性到高刚性都可以自动调整增益。
* 因旋转方向不同而产生不同负载转矩的垂直轴情况下,也可以自动进行调整。
* 具备异常速度检测功能,因此可以将增益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异常速度调整到正常。
* 通过显示面板操作,可以在监控实时调整情况的同时,进行设置和确认。
2、高速高响应
* 速度响应频率最高达1KHz。
* 内置有瞬时速度观测器,可以高速、高分辩率地检测出电机的转速。
* 高性能的机械适应性
* 无论是易产生共振的传送带驱动机械,还是高刚性的丝杆传动机械,都可以高性能的自动调整功能来实现高速定位。
3、低振动
* 自适应滤波器
* 内置自适应滤波器,可以根据机械共振频率不同而自动地调整陷波滤波器的频率。
* 可以控制由于机械不稳定以及共振频率变化而发生的噪音。
* 两个陷波滤波器
* 内置了不同于自适应滤波器的两个独立通道的滤波器。
* 两个陷波滤波器可以以1Hz为单位、分别设置陷波的频率和幅度。
* 内置了两个通道的振动抑制滤波器,可以抑制刚性较低的机械在启动和停止时生产的振动。
* 两个通道的振动频率,可以根据旋转方向的不同而自动地切换;或者也可以分别对应于由于外部输入信号切换而产生的机械位置变化而导致的振动频率。
* 即使设置的振动频率和滤波器的数值不确切,也不会导致不稳定状况。

楼主:
A系列特征

采用松下公司独特算法,使速度频率响应提高2倍,达到500HZ;定位超调整定时间缩短为以往产品的1/4。

■ 具有共振抑制和控制功能:可函盖机械的刚性不足,从而实现高速定位。
■ 具有全闭环控制功能:通过外接高精度的光栅尺,构成全闭环控制,进一步提高系统精度。
■ 具有一系列方便使用的功能:
(1)内藏频率解析功能(FFT),从而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2)有两种自动增益调整方式:常规自动增益调整和实时自动增益调整。
(3)配有RS485,RS232C通信口,上位控制器可同时控制多达16个轴。

■ 电机防护等级达IP65,环境适应性强。
■ 电机可配用多种编码器,适应各种用户需要:
(1)普通型:2500p/r增量式编码器。
(2)高精度型:17位型()增量式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