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中间继电器线圈最长接线距离

楼主(2007-06-13):
求助:中间继电器线圈最长接线距离是多少?急啊,请高手告诉一下!

网友A:
只要压降不低于80%就OK,我最长接过120M

网友A:
补充一下,220VAC

网友B:
线径粗点,1.5或2.5,试试看,保证压降不大就行

网友C:
中间继电器有交流和直流两种,我认为交流比直流的要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