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3启动就报GF

楼主(2007-06-13):
这台安川616G3变频器一启动就报GF,也分别拨出过电流检测故障依旧,驱动经查应没问题,请问还有哪些问题存在呢

网友A:
换主板试试.

网友B:
电流检测故障,换电流传感试一试!

楼主:
主板没换试过,电流检测不可能三个都同时坏吧,我分别拨开过应没问题,主板是哪里我心里还没底,,,,谁说说啊

网友B:
短接传感器的OUT 和 GND 试一试!

网友C:
616G3好象不能拨开电流互感器哟!

网友D:
轮流拨开一个电流互感器试

楼主:
轮流拨开一个电流互感器试一启动还是报GF

网友E:
驱动和模块好吗?我以前碰到这个故障是控制板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E:
驱动和模块好吗?我以前碰到这个故障是控制不板问题。

楼主:
你们说的是主板还是驱动控制板?

楼主:
模块及驱动及供电都很好,电流检测部份也查过,就是主板没换过试

网友E:
有可能主板有问题,可以换一下

楼主(2007-08-01):
查出来了还是驱动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