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下。。。。

楼主(2007-06-13):
一. 填空题
1. 机床控制系统中,常见的基本控制线路有()、()、()、电流、步进、程序子进等控制线路和计数线路。
2. 遥测装置可分为发送即发送端设备,通道即()及()三个组成部分,将被测量传送到远距离时,用直接传送法容易产生误差,一般采用把被测量变成()或()值以外的量。
3. 三相交流同步电动机的工作特点有功率因数可以在滞后到超前的()、()效率较高和()。
4. 可控硅直流调速系统中,产生振荡或不稳定现象是由于反馈调节系统()、系统内的()所致。
5. 工业电视由()、()和()组成。
6. 直流电视改善换向的常用方法为装设换向极移动()、()。
7. LC振荡器的基本电路有三种,它们分别是:()震荡器、()振荡器和()振荡器。
8. 电力拖动系统包括:()的传动机和按生产机械要求控制()的电动机以及()的控制设备。
9. 单板机主要应用于()、()、()等。
10. 判断母线发热的方法有()、()、()测温计、()测温仪四种。
11. 远动装置由()装置、()和()装置组成。
12. 顺序控制是()按事先规定的顺序逐次进行()控制,这种顺序控制多用于发电机的()和()及自动电梯等方面。
13. Z---80单板机是由()、()、()三部分组成。

二、选择题
1.深槽鼠笼型交流异步发电机的启动性能比普通鼠笼型交流异步电动机好得多,它是利用()来改善启动功能的。
  A.放电效应    B电动力效应    C集肤效应   D增大电磁作用
2..对35KV的电缆进线段要求在电缆与架空线的连接处装设(),
   A.放电间隙   B.管型避雷器    C.阀型避雷器
3.若发现变压器的油温较平时相同负载和相同冷却条件下高出()时,应考虑变压器内部已发生故障。
   A.5℃      B.10℃       C.15℃      D.20℃
4.测速发电机为了提高线性和精度,因此希望负载阻抗要()。
   A.较小     B.适中     C.较大
5.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信号元件的,应采用()。
   A.伺服电动机           B.测速电动机
   C.力矩电动机           D.交磁旋转放大机
6.牵引机械(如电车、机械车、电瓶车等),及大型轧钢机中,一般都采用直流电动机而不是异步电动机的原因是()。
   A.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较低
   B.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性能很差
   C.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较小
   D.异步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太大
7.直流电机中电枢的主要作用是()。
   A.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B.实现电能和机械能的转换
   C.改善直流电机的换向        D.在气隙中产生主磁通
8.调速系统主电路如果为三相半波整流电路,则主电路电流的检测应采用()。
A.间接测量法     B.直接测量法      C.曲折测量法
9.大型直流电机的补偿绕组应与电枢绕组()。
    A.串联           B.并联
10,变压器的铁芯必须( ),
A,一点接地,      B,两点接地,   C,多点接地
11,接户线在负荷电流不超过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情况下,10米以内铜导线的最小载面是(   )m㎡。
A,2.5    B,4    C,6
12.单相设备接在三相线路中,其中最大负荷相的设备容量不超过三相平均
容量的()%,则可以认为该三相负荷是平衡的。
   A..10    B.15    C.20     D.30
13.双稳态触发器原来处于1态,想让它翻转为0态,可采用触发方式是()。
   A.单边触发    B.计数触发     C.多边触发
14.逻辑式A+AB等于()。
   A.A    B.1+A    C.1+B     D.B
15.带有速度、电流的双闭环调速系统,起动时,升速的主要阶段速度调节
处于()状态。
   A.饱和    B调节    C.放大    D.截止
16.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工作状态下的转差率约为()。
   A.30-50%    B.2-5%    C.15-30%
17.用电设备最理想的工作电压就是它的()。
   A.允许电压    B.电源电压     C.额定电压
18.直流电机带上负载后,气隙中的磁场是()。
   A.由主极产生的
   B.由主极磁场和电枢磁场迭加而成的。
   C.由主极磁场和换向磁场迭加而成的。
   D.有主极磁场、换向磁场、电枢磁场迭加而成的。
19.同步电动机磁极表面的鼠笼绕组是为了()设置的,(转子磁极表面的)
   A.改善功率因数    B.增加电磁转矩     C.起动
20.伺服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
   A.放大元件    B.信号元件    C.执行元件    D.整流元件
三.判断题
1.对于“或非”来讲,当输入端全是高电压时,输出端才为低电平。()
2.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系统频率会降低,电流电压的相位角也会增大。()
3.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规定高压测量的误差不大于±3%。()
4.步进电机的作用原理就是电机原理。()
5.磁场作用于运动电荷的力称为电磁力。()
6.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熔丝。()
7.空气在标准状态下均匀电场中的击穿强度是50KV/cm。()
8.母线与电抗器端子的连接,当其额定电流为1500安及以上时,应采用磁性金属材料制成的螺栓。()
9.电视、示波器等电子显示设备的基本波形为矩形和锯齿波。()
10.整流装置进行空栽和轻栽实验,应在主回路和二次回路系统调试和整

网友A:
纠正错别字吧!

网友B(2007-09-12):
有没有答案啊???

网友B:
强烈要求传上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