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称重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7-06-13):
1、我有几台打包机,其中几台通过称重控制器ET-2001读取荷重元称重重量,然后通过RS-232与PLC连接。另几台由KL-D1000控制器读取称重数据,然后由控制器接点信号输入到PLC来控制下料阀开度。
2、现在需要建立个数据中心来读取每台打包机的数据,如包数,每包重量。
请教谁有做过类式方案?

楼主:
看的较多,帮忙出主意的比较少啊

网友A:
既然已经有串行信号就在读取上做文章。如果是485总线,直接读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是啊,我也这么想啊。
不知道厦门有没有专门做数据采集的公司。
很简单,建立一个数据库,把数据采集过来,存储,然后增加几个附加功能,如:查询,统计等。 技术重点在数据采集。

网友B:
海为PLC有许多与秤重设备通讯的示例,你可以和厦门海为公司联系一下,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07-07-20):
通讯采集到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