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永磁同步交流伺服启动问题

楼主(2007-06-13):
请教各位大侠:
    混合编码器U、V、W信号在永磁同步交流伺服系统中确定磁极的初始角时,只能确定在60度范围内,伺服电机如何启动?启动完成后,是不是就不需要U、V、W信号,而只需要A、B、Z信号?具体的过程好迷糊,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应该是启动后,就不需要U、V、W,只需要A、B、Z了

网友B:
“只能确定在60度范围内”———就取60度中点好了。

网友C:
如果差30度,那电机就有些浪费了吧?

网友D:
to:pgs
启动之前对于有UVW信号的,根据60度(60-120-180-240-300-0)的电角度的范围内决定哪两厢通电,在哪个范围决定相位,幅值就用额定电流的定标值就好了,至于什么时候初始化转子精确位置,有两种方法,一是等到第一个Z信号到来的机会,二是等到下一个范围到来的电瓶中断机会(如启动前在240那就等到300刚来时初始化转子位置,这良种方法都需要事前对电机UVW和ABZ的位置差(实际测量或厂家提供).
我是新手,以上是我的理解,不对之处请指出,目前我是第一中方法做的.

网友B:
至于是等Z点,还是等60度扇区边界,取决于系统设计方式,未必一定要清位置脉冲。
通入的电流可以是根据外环调节自动形成的目标电流,而且可以随电机相位变化,自动改变相位,因而可以视之为交流。

网友B:
过程理解基本正确。 只是在实践中依据UVW状态变化或脉冲精确调定相位有时未必可靠。因而有的人只在初始时读UVW的电平组合状态,分出6个60度扇区,然后直到Z信号出现之后才精确调定相位。
   至于为什么是60度的中点30度,而而取0度的初始角,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个人以为30度对于整个60度扇区内的覆盖误差最小。

网友E:
to pgs
   是不是 在安装编码器的时候,编码器ABZ信号的脉冲沿正对电机UVW三相绕组轴线,我还见过差30°电角度的。

网友D:
TO:pgs
你的理解很正确,电机U相绕组轴线与Z脉冲信号的偏移量是由电机供应商或者用一个三通道的示波器测量获得.

网友B:
“需要等到Z脉冲信号来精确定位?除非知道电机U相绕组轴线与Z脉冲信号的偏移量”———编码器的Z信号通常是与U相信号的某个沿对其的,具体情况可参阅编码器手册。

网友D:
TO:波恩老师
我现在正准备用的电机就是Z信号不是与U相信号的某个沿对其的,我个人理解,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电机设计的话题).只要我们知道二者的偏移角度,折算成编码器的计数值-弧度值,再做相应的处理应该没有问题.请大师指点.

网友B:
“现在正准备用的电机就是Z信号不是与U相信号的某个沿对其的”———我还真没用过这样的编码器。
“只要我们知道二者的偏移角度,折算成编码器的计数值-弧度值,再做相应的处理应该没有问题”———言之有理,能这样想,应该算是充分掌握其精髓了。

网友B:
这种自动功能很好!不知贵公司在产品中如何辨认“电机U相轴线”,是靠人工装调,还是自动完成?

网友F(2008-09-10):
对:波恩 关于过程理解基本正确。 只是在实践中依据UVW状态变化或脉冲精确调定相位有时未必可靠。因而有的人只在初始时读UVW的电平组合状态,分出6个60度扇区,然后直到Z信号出现之后才精确调定相位。
   至于为什么是60度的中点30度,而而取0度的初始角,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个人以为30度对于整个60度扇区内的覆盖误差最小。
内容的回复:

那么在z信号出现之前,是不是认为位置角就是固定的(比如处于第1扇区时,认为位置角是30度)?

网友B:
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初始电角度的基础上,不断加上已实际走过的角度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