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机峰值力与连续力关系

楼主(2007-06-13):
电机的峰值力与连续力之间有什么关系么?我看都差不多是峰值力是连续力的3倍关系,有这种近似关系么?

网友A:
表征了电机的过载能力。
电机越大,过载能力越小。

网友B:
“小白”说的没错,本质上取决于电机的散热能力。

网友C:
不能说是电机的过载能力,应该说是电机+驱动器的过载能力.不能只考虑电机,还应该考虑驱动器的驱动能力.设计驱动器时,有很多保护措施,即使电机能够出最大力,如果驱动器不匹配,也是白搭.
to 波恩:
看了你很多帖子,想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伺服电机的启动过程?
我发帖子了,希望你给予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