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APM通讯问题

楼主(2007-06-13):
各位同行:我公司目前的APM存在一个通讯故障现象,就是与US的通讯会出现中断情况(瞬间),画面控制全部显示为粉色???,然后自动恢复正常,不影响现场设备的运行,最近出现次数越来越多,自己无法分析清楚,请各位给予帮助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A:
如果UCN缆没问题的话,这种情况一般是通讯负荷过大造成的,如果一条UCN网上挂过多的控制器,通讯负荷就会过大,在US上就表现为你说的现象,可以看看UCN的通讯负荷再做对策;把UCN上所有的AUTOCHECKPOINT全部禁止能缓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