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变频器技术问题

楼主(2007-06-13):
现有西门子440变频器一台,它的加速时间最大是650S,而我现在客户需要加速时间必须是1000S,请教各位专业人士有无办法帮我改善一下...小女子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外部给定时间1000s, 比如0--20ma给定,从0ma到20ma,每s增加0.02ma的给定.

网友B:
好方法,外部再加个斜坡调整一下。用plc比较好实现

网友C:
plc比较好

网友D:
用PLC控制成本增加很多,不过的确很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以后还要请各位多多帮忙!

楼主:
不过加个PLC成本确实高了点

网友E:
0--20MA怎么给定啊?外部给顶能不能说具体点,谢了!

网友B:
用plc来做,用软件实现一个斜坡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F:
s7-200通过USS更好一些!

网友G:
USS一点也不好,协议虽简单,但是很脆弱.而且接地点什么的要求很严格

网友B:
楼上的能否说的具体一点,我用的还基本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