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用晶体管输出带过24VDC中继的请进

楼主(2007-06-13):
请问如果用0.5A输出的晶体管输出模块去带类似OMRON的MY4NJ的中继会不会烧?我们以前都一直用的是继电器输出模块,现在为了节省成本所以准备使用晶体管输出的输出模块来代替继电器输出的模块(因为晶体管输出模块最大有32点的,而继电器输出的最大只有16点的)

网友A:
类似OMRON的MY4NJ的中继保持电流十几毫安就可以了,启动电流也不会超过100毫安,因此没有问题。

网友B:
记得加续流二极管,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