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电磁流量计误差分析求助

楼主(2007-06-13):
您好,本单位属于冶金行业,我公司在贵液池处安装的电磁流量计误差相当大,现在求取各位对出现这一现象的分析!谢谢!

网友A:
请提供详细现场情况、安装条件等。
ssn@suresonics.com

网友B:
对。现场情况必须说清楚。

楼主:
被测液体中含大量金,少量银,微量铜等。由于工艺需求,对其成份的调整,使其电导率变化相当大。安装于垂直管道上,安装符合要求,附近有两台小电机,一般只一台工作,现在连接管管径和传感器管径不符合(小于),准备更换,还有什么值得更改的???谢谢!

网友A:
1。电磁流量计最好不要安装在垂直管道上,如果必须安装,那么出液口必须在上方或下方无自由出水口。
2。流量计附近应该没有震动震源(电机等)如果有则请用软管连接,
3。如果连接管径与传感器管径不符合,那可以考虑应用缩进管
4。我想知道液体电导率的变化大不大?固体成分多少?浮动范围?
如果可以请发给我,ssn@suresoncis.com

网友B:
接地不好?大量金属杂质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干扰信号。电机启动会有干扰,但稳定运行应该没啥的。

网友C:
"电磁流量计最好不要安装在垂直管道上"?
我个人觉得垂直安装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还是看看接地环有没有被电化学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