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至今不能理解的问题

楼主(2007-06-13):
去年在一家单位,一台滑差调速电机速度太低,怀疑调速器坏了 ,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行,断开测速发电机能全速运行,就怀疑测速发电机的问题,又换了个测速发电机,还有磁环,还是不行《旧的也没测出什么毛病》。励磁包也测不出故障,如果是励磁包的故障为什么断开测速发电机能全速运行呢,修电机的也不能断定是不是电机的故障,最后换了个电机一切正常。大家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呢

楼主:
都不肯指教吗

网友A:
1、滑差电机,异步电机额定转速运行速度不变,其转轴与爪形主磁极同步旋转;
2、而输出轴的转速随电枢滑差调速运行;
3、当爪形主磁极异步旋转时,在电枢中感应产生涡流且受到电磁转矩而相对主磁极滑差运行;
4、主磁极的励磁直流电流越大,主磁极磁性越强,电枢中感应产生涡流大且受到电磁转矩大而相对主磁极运行速度就减小,滑差速度就越大;
5、所以通过调节主磁极的励磁直流电流的大小,可控制输出轴的滑差转速的大小;
6、用SCR可控硅构成的可控整流电路输出的可控直流电作为主磁极的励磁电流,通过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的大小,移相控制滑差电机的输出滑差速度;
7、如果用测速发电机测滑差速度并反馈给可控硅移相电路,可实现滑差速度的自动闭环控制;

网友A:
    “一台滑差调速电机速度太低”

1、从你的表述看,异步电机正常运转,是输出轴滑差速度太低;
2、所以,原因就是主磁极励磁直流电流小或主磁极线圈坏;
3、主磁极励磁直流电流小,可能是可控硅移相可控整流电路坏或者是反馈电流大;
4、可控整流电路坏,一般是可控硅击穿短路,无直流输出,根据你提供的故障现象,可确定不是可控整流电路坏;
5、反馈电流大,不可能是测速发电机坏,但可能是反馈电路某点脱地或反馈量调节电位器误动造成反馈电流大;
6、你拆掉测速发电机,就等于剪掉反馈,就等于反馈是零速,闭环误认为是零速,自动移相控制可控硅180度导通,直流励磁电流最大,即“断开测速发电机”能全速运行;
7、说明反馈电路有问题,即故障出在反馈电路;
8、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异步电机有问题,可你换电机后好故障排除,怎么也说不通???

网友A:
你自己说,“断开测速发电机能全速运行”怎么能是异步电机有问题???

网友A:
本来输出速度低,你应该调节一下速度给定电位器,看速度是否变化?

网友A:
本来输出速度低,你应该调节一下反馈量调节电位器,看速度是否变化?

网友A:
你一下就拆掉测速发电机,换了励磁线圈,换了电机,这些当时你就能判断它们是好的,因为“断开测速发电机能全速运行”,就说明电机是好的、励磁线圈是好的、测速发电机是好的!

网友A:
我认为速度低,系统原本是好的,只是反馈调节电位器有人动过造成速度低,你在检修换器件过程中,又无意中将它调好!

网友B:
???????????
跟励磁调速电机有什么区别吗
看你们说的差不多<

网友A:
“励磁调速电机”全称应是调速滑差电机!

楼主:
本来是换了好几个调速器了还不行,才换测速发电机,还不行,励磁线圈不好换,才整体的换了电机和滑差离合器,我没说电机有问题,好象还是在了测速部分,只是没有检测的到,当时是把调速器接在了电机上的,排除了线路问题,调速器也排除了,总的感觉还是测速电机,曾见过测速电机断过一相,还是能正常工作的,所以才不能理解。励磁和测速都没断也没接地

网友C:
反馈有问题。

网友A:
“断开测速发电机能全速运行”就说明励磁线圈是好的,电机是好的。

楼主:
是啊,所以才怀疑是测速部分,只是刚换了个新的,旧的也没能量出毛病来,这才困惑

网友D:
可能是测速电机局部坏了,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D:
有些电机绕组故障是隐形的,如果你的电机不是很贵的话,去钻这个牛角尖没什么意义.换新OK拉.

楼主:
是啊,其实早就过去了,只是很闷,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E:
与电机应该没有关系
不过既然更换电机正常,可能更换电机的时候动那里后又变好了
把测速部分开路,使控制器没有反馈电压,这时滑差调速电机应该最高速度,如果不是,就可能是控制器或者线圈有问题,包括接触不良

楼主:
从来没怀疑电机故障,换也是连滑差离合器一块的,应该就是测速的故障,只是换了个新的测速电机还是那样,所以整体的换了。断开测速部分能全速运行,

网友A:
1、反馈调节电位器动过;
2、或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E:
那困难测速部分输出电压太低
我曾经修过一个测速传感器磁钢失磁的

网友A:
“断开测速部分能全速运行”说明测速磁钢没有失磁!

楼主:
首先说换了调速器,第二换了测速电机,第三换了磁钢。

楼主:
都换完了没修好。没办法才整体的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