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刘工或周公帮忙

楼主(2007-06-13):
最近调试一台逆变电源发现频率不稳,正常输出应是50HZ可这台机器刚开机时频率30多HZ然后逐渐上升升到70HZ左右基本保持不变有时还还会降下来,起初怀疑芯片问题可更换后问题依旧要说怀疑电容温漂吧可电容能有这么大吗,百思不得其解。还请二位帮忙!<!--图片标记1-->

网友A:
1、你能把逆变电路的主要器件、元件参数、换流方式,电压型、电流性等说清楚,不然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2、根据你说的情况,我猜是L、C谐振换流方式;
3、当然输出交流电的相位、波形与LC有关,还与负载的性质、变化有关。
4、输出交流电的频率只与逆变晶体管的驱动电路的开关信号的频率有关;

网友B:
请在TL431上并联200VF电容一试。

楼主:
对不起二位本来我是要贴图上去的可文件太大上不去
我用的是7500,频率控制利用的5,6脚的阻容值
电路和PCB板都是成熟的产品,只是最近生产时,又新采购的的电容

网友B:
如果先前的电容没有存货可以从产品上拆一个试验一下。

楼主:
我这就把图传上来

楼主:
怎么图显示不出来啊

楼主:
请问周公,电容的误差怎么这么大

网友B:
这和它所处的位置以及配套元件有关。收音机的调谐电容只有5/360P,但是已经覆盖了中波全部范围。

网友C:
我遇到过电容随温度变化而大幅度变化的事情,换了进口电容(在商场买的,比以前的贵,老板说是进口的)参数变化就在允许范围内了.只有50赫兹的频率,你的图纸我看不清,要是成本控制不是很严格的话,建议信号部分用单片机,成本也就是4块钱左右,肯定不会飘逸.

网友A:
逆变电路输出交流电的频率应该由逆变晶体管的驱动电路的开关信号的频率决定,输出端的电容C及负载感抗L只对换流相位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你怀疑电容容量飘逸是不对的!

网友A:
1、调谐电路的频率与电容的平方根成反比;
2、在低频与高频电路中,电容的绝对误差相同时,在低频电路对频率的影响很小,而在高频电路则会产生很大的频率偏移;
3、希望不懂的人,不要装懂,在这个工控网上忽悠了不少网友!

网友A:
一般逆变驱动电路的开、关频率由晶振的时钟脉冲分频而得,是非常稳定的,不会产生飘逸的!与换流电容的大小飘逸无关!

网友C:
我现在有些佩服刘工了,呵呵。----3、希望不懂的人,不要装懂,在这个工控网上忽悠了不少网友!------你干嘛这样直白地说自己那。再知识渊博的人也有不明白的问题,也有出错闹笑话的时,我们大家来这里就是为了共同学习,取长补短的阿。顺便说一句,我也做过一些逆变电路,用的是TL494,也是阻容调谐控制频率的,这些芯片一般使用在几千赫兹以上的频率输出控制上,对于工频这样低的频率确实很难直接用阻容震荡来达到稳定效果,因为如果电容选的太大,充放电电流就会太大,而且大容值的电容多是电解的精度不高,且容易飘移。要是选小电容加大电阻,就会因为电阻过大容易造成震荡回路受到干扰,能不能在电阻和电容上各并联一个皮法级滤波电容实施?

网友A:
  “再知识渊博的人也有不明白的问题,也有出错闹笑话的时,我们大家来这里就是为了共同学习,取长补短的阿”

1、 标准触点:你好,我同意你的意见,我只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
2、楼上的问题很难回答,你根本不知道他的电路结构和组成,开关信号是怎么产生的,频率偏移是怎么形成的,元件出了什么性质的问题都很难猜准确!
3、如果逆变开关信号还用“直接用阻容震荡来”作,也太落后了,既然是50赫兹开关信号,为什么不用工频直接作开关信号?
4、话说回来,既然是工频,还要那个逆变电路干什么,我们的工频电源不是现成的吗???

楼主:
刘工:我的驱动信号就是由7500的8脚11脚输出取得的。由于7500的13脚连接基准电源。8,11脚的输出就是谐振频率的一半所以我的谐振频率只要稳定了那么输出也就稳定了。我在示波器上看了5脚的波形是有点不稳。由于现手头上没有原先的电容已经让采购买高精度的电容去了,买回来换换再说吧

网友C:
UPS不间断电源啊,要是电源停电了,去哪里采样?雨下,你说的电容是多少的?要想精度高且稳定就买-胆-(一个金字旁加一个旦怎么拼?)粉电容。

楼主:
原先用的应该是10%精度的现在这是20%

网友B:
一个金字旁加一个旦——念钽(tan)

网友D:
小容量就用聚丙烯的,振荡电容的精度,温飘直接关系到输出频率

网友D:
13脚基准电压的精度也是一个原因

楼主:
电容换了果然是他惹的祸,换为10%的后频率稳定了,我怀疑原先用的连30%的精度都不到,真是质量没保证害死人啊

网友C:
是啊,又多了一条经验,恭喜你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