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280Kw380V水泵电机自耦降压启动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7-06-13):
280Kw380V水泵电机自耦降压启动需要多长时间?最多能起多长时间?(1600KVA变压器80%负载率)用60%抽头还是80%抽头?谢谢光顾,欢迎指导。

网友A: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所需启动时间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而定,其参考的因素较多,比如电机功率,电源变压器及启动变压器的容量余额,负载性质等等,你的自耦变压器容量该是315KVA比较匹配.不知您注意没有?
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不太好说,我一般调整启动时间是参照电流表进行的,就是启动过程基本完成,电流表指针开始从最大值返回时就可以切换了,再一可以参照电机的转速,应在接近额定时切换.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正确?还望师傅们多指导!
至于抽头,您的变压器容量足够,为什么不用80%的抽头呢,这样可以获得相对较大的启动转矩以及较短的启动时间.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 F—D系统的回答,有指导意义,谢谢

网友B:
我比较赞同F—D系统的看法,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用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