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西门子200控制步进的问题?

楼主(2007-06-13):
现在遇到一个项目需要用西门子的200PLC控制步进电机,现在的方案是,用200PLC和西门子高速脉冲模块来控制步进电机,以前没有搞过这东西。想请教版主和各位高手。
1、可不可以用200PLC和高速脉冲模块来控制步进电机?
2、如果说不可以,能不能告诉问题处在哪里?
3、如果说可以,那么步进电机的速度和运行距离如何控制?
4、如果说可以,那么怎么找系统的原点?

楼主:
另外忘了问一个问题:这样是不是就不能有什么速度曲线了?在低速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不良影响?负载是水平方向上运动的一个衡梁

网友A:
如果定位要求比较严格还有回零等功能的话,建议再加一个EM253位控模块更好一些,MicroWin里面有一个关于EM253的向导,相信你能看明白!

楼主:
想问一下,EM253能不能想FM353那想实时的读取位置信息的?
还有就是EM253能不能在线修改它的移动包络(就像好像FM353和611系列里面的block)?比如说通过面板给出下次一运动的包络。我知道E253好像是有25个包络。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啊?

网友B(2007-07-20):
西门子200系列PLC一样可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且不用特殊模块,速度曲线一样可以实现,用普通程序控制要比三菱的复杂一些,不过西门子4.0版的软件有导向的,通过导向做就方便多了,导向里面还有回原点子程序可以直接调用的,我做时是用普通程序控制,回原点用中X0的上升沿中断做的

网友C(2019-12-1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