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报警A0922?

楼主(2007-06-13):
用440变频器驱动一台4Kw/4极的西门子标准电机,变频器设置为键盘控制,启动变频器时,变频器风扇正常运行,但是电机不转,随即变频器报警:A0922,变频器没有负载。用380V交流电直接驱动电机,电机可以正常运行。求同行支招,变频器参数还需要怎样设置,电机才可以正常启动,多谢了。

网友A:
    驱动有问题

楼主:
变频器驱动,不应该有问题,该变频器原来用PROFIBUS通讯方式作为命令源,正常使用,在实验调试电机,改为键盘控制,出现了这一报警,令人不解

网友B:
设置不匹配

网友C:
复位成出厂值,初始化后再试呢,变频器本身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复位成出厂值,p700-(1) p1000-(1)如果还没输出,应该就是变频器坏。

网友D:
      A0922,是没有找到电机,做一下电机辨识,再看看!

网友E:
你加上负载后就好啦

网友E:
是不是你没有设置驱动参数

网友F(2007-07-29):
今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变频器可以启动,在启动的同时有R0922,过了4秒左右自动停了,我看了下,原来是控制回路没电,变频器出来的一个接触器(电机保护的,)不能动作,合上电源就好了,问题是我在说明书上找不到R0922是什么意思?只找到了A0922(没负载).请问下R0922是什么意思??//

网友G:
你看一下200和201的参数,看是否一致.很关键.

网友H(2008-12-01):
变频器里还有R0922故障吗 ,我也不知道,也想问问同行们?

网友H:
我用的变频器6se6440系列的,今天刚装好,用的是多转速,用90KM的变频器带一个y系列2.2KW的电机做实验,电机可以转,也可以调速,就是显示器A0922和频率交替显示,或者是两个红绿灯交替显示,是负载太小了吗,还是参数没调好,请同行师傅们给指点指点。

楼主:
负载太小了,你可以将电机参数参考2.2KW电机重新设置一下,变频器参数也要按照2.2KW电机进行优化设置一下,仅供参考,祝你成功!

网友I:
故障码表示无负载,变频器到电机之间是否还有控制。

网友J:
不行的话,恢复出厂值,在试机,若还是运行,频率也升,但就是没输出,同时报A0922。说明变频器有内含故障,但这种故障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