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中之怪,全厂的电工工程师都摸不到头脑

楼主(2007-06-13):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我这有部台达的7.5KW的变频器.开机显示跟往常一样,无任何异常,断开电机,量直流母线电压530V.启动后,平率上升至设定值,但是就是输出无电压,请各位天师泄露点天机!

网友A:
测量快熔!可能是模块出问题了!可免费
咨询13013926810

网友B:
   测量驱动和模块

网友C:
不用摸不着头脑了,快熔肯定坏了,很可能输出的逆变模块也坏,不会无故烧快熔的

网友D:
逆变坏了,运行无输出正常,也可能是驱动坏了,你量一下模块吧

网友E:
530v是干扰值,假的

网友F:
估计驱动部分完全损坏,模块可能已损坏
 建议找厂家维修
 或换别的牌子
机器试用

楼主:
先谢谢各位高手拉,你门为拉祖国的工控事业辛苦拉!!我测拉模块拉,(红笔测*****,然后黑笔测****)没问题啊.整流因该没问题吧,不然怎么会有530的稳定电压,快溶我也拆下量拉,也是好的啊,

楼主:
我就是想有个底,已防现在的歼商骗我的钱,多谢拉,请问你门说的快容是整流板子上的快容吗,

楼主:
请问小剑侠师傅,你说的530是假的,能清楚点说明吗,谢谢,

网友G: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估计是驱动电路或主板有问题

网友H:
可能不是驱动和模块的问题,如果是那里问题的话,929会保护的。一般是软件故障或者是主板问题。

网友I:
1、“开机显示跟往常一样,频率上升至设定值”,说明驱动电路及相关电路完好;
2、“就是输出无电压”,说明逆变模块没有工作;
3、逆变模块如果坏,只能是开路故障,这种情况很少,所以暂不考虑模块坏;
4、那只能是驱动输出电路到驱动模块的输入端之间耦合电路故障!
5、可查驱动电路输出有无开关信号,若没有,驱动电路输出级有故障;
6、可查驱动电路输出有无开关信号,若有,查模块输入端有无开关信号,若没有,则耦合电路故障;
7、可查驱动电路输出有无开关信号,若有,查模块输入端有无开关信号,若有,则模块坏开路;

网友C:
TO XIAOKE:照你这么说要驱动电路故障啦,我也遇到几台这种故障,重点查下光耦发光侧的线路,你会查得出的啦!!!

网友J:
那个厂都是变频维修的工程师吗,不是电气工程师=变频维修的工程师

楼主:
今天大家说得我知道拉,我会去查正的.我门厂的电气方面的不是专业的变频维修的
就是懂一些而已.

楼主:
在这里我先重点感谢刘志斌师傅,你的推理十分有道理,清晰,我会查证一下再反应给你的.我这的变频器无输出电压,但有直流母线电压~~,只有两种可能,1~驱动有问题.2~逆变有问题,驱动问题又分为软件与硬件.我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硬件的问题.是吗?逆变坏,开路故障的几率很少吗?

网友K:
你首先要判断是主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来缩小范围.方法是启动后测主板上有没有信号到驱动板.有:驱动板坏.无:主板坏.很简单吗.

网友L:
刘师傅的推理清晰明了,叫人佩服!

网友M:
驱动板或者是主板,模块的问题

网友N(2007-07-26):
有没有这种可能:
fwd或rev端子未与cm端子相接,变频器显示运行但实际未运行,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把变频器发回厂家检修也未发现问题,最后无意中将rev端子与cm相接就好了,我才知道原来是fwd端子有问题。

网友F:
内部逆变模块受损!

网友O:
驱动板或逆变模块有问题

网友P:
现在的变频器都有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出现硬件故障后一般都用提示,对线路也有一定的监测功能,你应该重点检查一下变频器启动工作的控制方式是否和你的控制方式一致。

网友Q(2007-09-27):
看看光欧和模块,模块块快坏的多

网友R:
一个字:修!

网友S:
又学一招!!

网友T:
全厂的电工工程师都摸不到头脑?????那文凭是怎么混出来的,全部没有用.这起码的运行方式(端子)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直接的办法是恢复出厂参数.....笨蛋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