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PLC与PC怎么通不了?

楼主(2007-06-13):
我用VB做FX1SPLC与PC1对1的通信,采用三菱的专用通信协议格式1,不知道为什么PLC端没有反映,把程序贴上来,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非常感谢。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InBufferSize = 1024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InputLen = 0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str As String
 Dim rdw As String
 Dim rdh As String
 Dim rdm As String
 rdw = "00FFBT003Y00111Y00050Y00011"
 str = Chr(5) + rdw + "FA"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Output = str

 Debug.Print str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5

 Debug.Print "1:" & rdh

 rdh = MSComm1.Input

 Debug.Print "2:" & rdh

 If rdh = Chr(6) + "00FF" Then
   MsgBox ("测试成功!")
 ElseIf rdh = Chr(H15) + "00FF" Then
    MsgBox ("传输数据出错!")
 Else
   MsgBox ("测试失败!")
 End If

End Sub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PLC进行参数设置后要断一下电才行!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采用oncomm事件时,为何不能接收数据啊?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data As String, rea As String, a As Integer, b As String
    Debug.Print "1:" & data
    data = frm1.MSComm1.Input
    Debug.Print "2:" & data

     a = Val(Asc(Left(data, 1)))
     b = GetSumChk(Mid(data, 2, Len(data) - 3))
    If a = 2 And b = Mid(data, Len(data) - 1, 2) Then
        rea = Mid(data, 6, Len(data) - 8)
        frm1.MSComm1.Output = Chr(&H6) + "00FF"
     Else
        rea = "error"
        frm1.MSComm1.Output = Chr(&H15) + "00FF"
    End If
    Text4.Text = rea
End Sub
程序运行运行成功一次,但是不会退出还在循环,并且第二次到  a = Val(Asc(Left(data, 1)))时,提示错误,“无效的过程调用或参数”;而且以后再试均不成功,错误同上,查看 frm1.MSComm1.Input  里面有数据而,data里面却没有,导致出错 !
   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啊?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