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据储存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7-06-13):
我将VW100中的数据执行储存,但是为什么在VW92也会跟着变化呢?比如VW100里面的数据为100。
那么在储存完成后其VW92里面的数据同样为100。更奇怪的我将VD90更改为其他地址(比如VD190)。
那么在储存完成后在VD192里面的数据同样为100。再更改其他地址问题同样存在。请同行高手指点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难看出,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B:
用了VD90,vd92就不能再用,只能从vd94开始。如果是vw90,那么才可以从vd(或vw)开始用。

网友C:
重复使用的问题

网友D:
move_w 16位传送
MOVE_DW 32位传送
VW100 16位
VD90 32位
VW100=VB100 VB101
VD90= VB90 VB91 VB92 VB93
VB100=VB92
VB101=VB93

网友D:
MOVE_W16位传送
MOVE_DW 32位传送
VW100 16位
VD90 32位
VW100=VB100 VB101
VD90= VB90 VB91 VB92 VB93
VB100=VB92
VB101=VB93

楼主:
VB100=VB92
VB101=VB93
不知道以上两条的意思??????还请指点!!!
-----------------------------------------------------------
再请教我的贴图中,这样使用VD90难道也是重复使用吗?我现在需要的是将VW100里面的数据进行保存。
但是我要是将VD90更改为其他的数据地址同样存在这样问题啊!!比如我将VD90更改为VD190。
和请指点!!!因为不了解西门子!!!谢谢!!

楼主:
再请教我现在使用的PTOO_MAN和PT00_CTRL里面的VD180、VD184、VB189算不算重复使用??

网友E:
VD180、VD184、VB189

不算重用,记住VD占4个字节,一定是4的倍数开始的~

网友F:
从你编的程序看,并没有重复使用。因为你把VW100的数据通过AC1复制到VD90,所以它们数据是相等的。你改地址,但没改程序,当然他们的数据还是相等的。你的存储数据程序写的不对,VW100是字,写SMB31应是16#82,而你写了16#83。

楼主:
谢谢指点!!!那再请教我在SMW32里面这样的写法正确吗?
比如最上面的贴图区:我需要永久保存VW100里面的数据。我将地址100写入SMW32。如果再将VW102里面的数据进行永久保存,那么我同样将地址102写入SMW32,这样的写法正确吗?????
还请指点!!!

网友F:
如果你要保存VW102的能使条件与保存VW100的能使条件完全一样,按你的贴图写就行,这样把VW100V和W102当做VD100存储。如果它们的能使条件不同,则应另写一段,把102写入SMW32,把16#82写入SMB31。

楼主:
谢谢老愚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