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的问题

楼主(2007-06-13):
我公司现有一台590,采用上位机的通讯来控制速度,现在想改为用A4端子连接电位器来控制速度,请问怎样修改设置?

网友A:
看看A4的目的标记是多少?把它改为斜坡输入的标记值
不过有一点,还要看看通讯的对象是拿一个,如果也是斜坡输入,可能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