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测速

楼主(2007-06-13):
我是西门子S7200的初学者,请教在S7-200和TD200来测量显示电机的速度怎样编程?谢谢

网友A:
有变频驱动吗?有的话直接读取变频器的速度输出就可以
如果没有,需用高数计数来实现,注意编码器的选型。

楼主:
用接近开关直接检测转轴速度

网友B:
先设置一个中断,用T32 1ms时基。时间可以比如用1秒(根据实际转速自定)。设置1个高速计数器(如HSC0)
在1秒中断一次,中断处理如下
1.把高速计数器HSC0的当前值HC0传输到VD1000
2.把高速计数器清零
3.把VD1000值乘以60保存在VD1004(换算1分钟的转速)
4.把VW1006传输到TD200组态对应的数据区

如需要程序,留下邮箱
含2路速度计算和TD200数据块,纺织设备用的设备程序
均有注释

楼主:
lijian_686@126.com  谢谢!

网友C:
把脉冲数转换为编码器的转速,根据减速比算出传动主轴的转速,根据主轴周长算出线速度。

网友D:
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3263

楼主:
致 心力:恳求发个程序过来,非常感激  lijian_686@126.com

网友E:
最经济的方法:使用接近开关(土产20几元),把接近开关的信号送入I0.0-I0.3中的任一点,产生中断;自编高速输出(频率尽量高)和高速计数器(采用模式12)程序;在每次中断中读取计数值,通过简单计算就可以得到转速值,可避免使用昂贵的编码器。

网友F:
接近开关的开关频率要注意

楼主:
致 心力:发来的程序已收到。非常感谢您!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G:
songlz228@sina.com,给我发个,谢谢啊

网友H:
TO 心力,可以给我一份么?谢谢!
clj007@163.com

网友B:
to:clj007:songlz228
程序发过去
是测量I0.0 I0.1速度并变换,有注释
不会可以QQ475761006
TD200 2.01版本,软件用西门子V4.0版本打开

程序是我们设备上的

网友I:
能给我发一分吗?
wo.shuai123@163.com

网友J:
也给我发一份吧,在此先谢了,lixingfu324@163.com

网友K:
  也给我发一份 zdz2103@163.com   谢谢

网友L:
能否给我发一份,太需要了,谢谢fangguili@sina.com

网友M:
至心力,恳求发个程序过来,非常感激  wlw0112@126.com

网友B:
需要的都到QQ群18654328里面下载
上面有许多我公司PLC程序,附带图纸,部分有注释

网友B:
发电子邮件我不太习惯,见谅

网友N(2007-08-21):
谢谢您!能帮忙给发一份吗?我没有QQ号(公司不让装),烦请您帮忙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O:
也给我发一份 renanzhuang135797@163.com   谢谢

网友P:
可以给我一份么?谢谢!
QQ504200637或huwanhongok@126.com

网友Q:
如果不需要精确的速度,可以通过给定的值进行换算,这是不增加模拟输入口的情况,精确的通过测速编码器

网友R:
TO:心力!也给我份!学习下!shenjiayua@126.com

网友S:
 TO:心力
请给我一份,谢谢!yiaizuo@163.com

网友T(2007-09-20):
也给我一份程序:ZSY2006_0@126.COM

网友T:
怎样读取变频器的速度输出?怎样把速度转化为脉冲,具体点,先谢谢啦!

网友T:
心力你好,请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吧,zsy2006_0@126.com thank you!

网友U:
我们是用接近开关来测电机输出轴,然后在程序中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V:
能否發給我一份,有注解的程序很難得啊。。。
342151559@163.com
謝謝

网友S:
 致 心力:
1、T32最高设定是255啊,就是255MS,假如选择200MS,这样时间短中断,好象精度要下降太多啊,我就是不知道怎样让它1S中断,请指点啊。
2、另外,高速计数器的记数输出HC在哪呢?
请发一份程序,谢谢!

网友S:
郁闷啊,不管谁有S7-200用中断和高速计数器测速(接近开关)的程序,请发给我一份好吗?我怎么都搞不懂。先在这多谢了!

网友Q:
一台变频器的最高给定10V电压对应最高频率50HZ,对应电机的最高转速1450(通常情况),比如牵引,生产厂家会有一个最高线速度,比如200米/分钟,你给定1V,对应速度20米/分钟,给定5V,对应速度100米/分钟,我曾经编过一个45挤塑机控制程序,s7-224+EM232(两路模拟输出)+TD200C,挤塑机18.5KW(ABB变频)最高螺杆转速100转/分钟,牵引4KW(ABB变频)最高线速度200米/分钟,TD200C上只有1屏两行,显示螺杆转速和线速度。工人按显示的速度开车,验证下来能够完成任务。

网友W(2007-12-18):
 TO:心力!也给我份!学习下!yf35@tom.com

网友X(2009-06-11):
对:张智勇 关于先设置一个中断,用T32 1ms时基。时间可以比如用1秒(根据实际转速自定)。设置1个高速计数器(如HSC0)
在1秒中断一次,中断处理如下
1.把高速计数器HSC0的当前值HC0传输到VD1000
2.把高速计数器清零
3.把VD1000值乘以60保存在VD1004(换算1分钟的转速)
4.把VW1006传输到TD200组态对应的数据区

如需要程序,留下邮箱
含2路速度计算和TD200数据块,纺织设备用的设备程序
均有注释
内容的回复:

我想要个你说的那个程序,我也是正在搞个电机测速的实验,刚好用到高速计数器,我有点不会用,希望您能给我发个,谢谢!conllin509@163.com    谢谢了

网友Y:
如果速度不高,很简单,用接近开关,计算两个脉冲的计时,以计算就得

网友Z:
我们的测速是用接近开关的,不过速度不是很快,我估计速度快了还是要选个编码器的好!

网友AA:
fdd1997jn@163.com

网友Z:
智勇兄: 能否给我也发一份,一直没接做个这样的项目,谢谢了 willing_81@163.com

网友AB(2009-07-18):
发给我一份,谢谢您,张兄   spyinyanjun@163.com

网友AC:
假设接近开关接在I0.0,先用I0.0触发一个TOF定时器T37,时间0.1秒即可,然后用这个TOF定时器触发一个TON定时器T32,在I0.0的下降沿做一个“T32---MOV_W------VW2”,那么VW2就是I0.0信号的持续时间,用同样的方法将I0.0取反,再测一下时间,就是I0.0没有信号的时间,两者相加就是电机每转一周的时间。

网友AD(2011-03-08):
用定时中断测前一次计数和本次计数差值,乘以定时中断的频率,再除以编码器分辨率就是转速了。
假如本次中断计数器计数值是vd4,上次计数值是vd0
,定时中断时间为0.1秒,编码器分辨率是2000p/r
那么转速就是(vd4-vd0)/10/2000

网友AE(2011-04-12):
引用 楼主:
关于lijian_686@126.com  谢谢!

我的邮箱是mqqf@163.com给我也发个谢谢

网友AE:
对:conllin 关于

对:张智勇 关于先设置一个中断,用T32 1ms时基。时间可以比如用1秒(根据实际转速自定)。设置1个高速计数器(如HSC0)
在1秒中断一次,中断处理如下
1.把高速计数器HSC0的当前值HC0传输到VD1000
2.把高速计数器清零
3.把VD1000值乘以60保存在VD1004(换算1分钟的转速)
4.把VW1006传输到TD200组态对应的数据区

如需要程序,留下邮箱
含2路速度计算和TD200数据块,纺织设备用的设备程序
均有注释
内容的回复:

我想要个你说的那个程序,我也是正在搞个电机测速的实验,刚好用到高速计数器,我有点不会用,希望您能给我发个,谢谢!conllin509@163.com    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我也要个程序mqqf@163.com谢谢

网友AF:
一个完整的接近开关测速程序:

主程序:

LD SM0.0

MOVB 0,VB10

MOVB 250,SMB34

ATCH INT_0,10

ENI

MOVB 16#F8,SMB37

MOVD 0,SMD38

MOVD +200000000,SMD42

HDEF 0,0

HSC 0

//初始化250MS定时和HSC0

中断INT_0:

LD SM0.0

INCB VB10

AB= VB10,4

MOVB 0,VB10

AENO

LPS

MOVD HC0,VD20

AENO

MOVB 16#F8,SMB37

MOVD 0,SMD38

HSC 0

//VD20里面就是一秒钟的脉冲个数,稍微换算下就是你要的东东

网友AG(2013-05-27):
引用 网友B:
先设置一个中断,用T32 1ms时基。时间可以比如用1...

 张大哥你好,我也是初学者,这个程序可以发给我参考下吗?dljxhuangyi@163.com,不胜感谢

网友AH:
楼主:也发俺一份呗,先谢谢了:27241141@qq.com

网友AI:
引用 网友B:
先设置一个中断,用T32 1ms时基。时间可以比如用1...

 你好张工,能给我也发一份吗?谢谢!mucoomac_aluo@126.com

网友AJ:
张工也给我一份吧。chenjihong66@163.com先谢谢啊

网友AK(2015-11-02):
引用 网友B:
先设置一个中断,用T32 1ms时基。时间可以比如用1...

 www_857298954@qq.com

网友AL:
350728804@qq.com  能给我一份吗  谢谢

网友AM(2015-12-22):
引用 网友B:
先设置一个中断,用T32 1ms时基。时间可以比如用1...

 求大神给我发个测速程序907549115@QQ.COM